超声波液位传感器解析

楼主(2022-08-25):
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主要用于距离测量,因为不用直接接触液体,所以超声波液位传感器不受液体颜色和材质的影响。超声波传感器是通过发送超声波,遇到障碍物后被反射回传感器,根据发出声波和收到回波信号的时间来计算障碍物的距离。超声波传感器不仅可测各种液体,还可测固体(如:谷物、粉末、颗粒等)
超声波传感器特点:
● 检测距离10cm-250cm.
● 体积小、重量轻,连续实时检测.
● 不受液体颜色、光泽、透明度、湿气和物体颜色影响.
● 正负2mm高精度测距.
● 采用给电源、传感器的所有进出线都具有防雷保护装置.
● 无机械运动部件、可靠性高.

网友A:
液面因为震动,起伏不定的时候,不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面因为震动,起伏不定的时候,不就没有用了?

如果液面波动大,可延长传感器的响应时间,从而取波动变化的平均值以获得更一致的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