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 SI 前仿真的必要性很强吗

楼主(2022-08-25):
我是做硬件的,一般原理图设计好之后就开始做layot了,但是最近开始学习sigrity,很多资料上都是从前仿真开始的,通过仿真来约束器件布局和走线。
我个人觉得直接做pcb 后仿真是不是会效率更高呢,毕竟一般单位的硬件研发周期都有时间限制。有很多公司甚至都不做pcb后仿真,直接投板的。
本人现在在学习sigrity仿真,硬件设计和高速电路layout这块都比较熟练了,希望听取一下前辈们的知道意见

网友A:
    资料演示研发的标准流程,是这么个顺序。真正对产品熟悉了后,怎么效率高怎么来。另外依据你们产品的特点,前仿是否重要可以听听公司前辈的看法。

网友B:
    前仿一般就是仿拓扑,阻容参数,走线阻抗,保证基本链路可行。但是只做后仿,有问题怎么办?重新做吗?而且仿真和lay板最好同时进行,分开做的话时间来不及。一般10G的经验都够用。过孔的优化仿真还得HF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仿一般就是仿拓扑,阻容参数,走线阻抗,保证基本链路可行。但是只做后仿,有问题怎么办?重新做吗?而且 ...

一般领域上10G的还是挺少的吧,我现在连后仿都没做,直接投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演示研发的标准流程,是这么个顺序。真正对产品熟悉了后,怎么效率高怎么来。另外依据你们产品的特点, ...

    一直在小公司,硬件都是做全套的,从设计到laout,工艺到生产,现在开始做仿真。也没有什么前辈指导,就是在网上找资料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领域上10G的还是挺少的吧,我现在连后仿都没做,直接投板的。

    那凭经验就行,很多公司都没仿真呢。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学学。会总比不会好。如果开始学仿真了,就会发现需要仿的太多了(不单单是一两个信号,单板、多板级联仿真,连接器建模,提取S参数,通道建模。。IBIS模型,眼图)哎。。我也是个菜鸟,还在自学中(有些cpu的高速接口和普通的IO模型文件是分开的,TX,RX的文件还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哎,路漫漫兮)除了信号,还有电源仿真。当然了解了这些你肯定还会想学EMI仿真,那那那。。。由于精度问题,还得学其他软件siwave

网友:
    楼主好,看到你这个帖子,个人感觉问题挺好的,SI前仿的必要性强不强不是一句话能说的清楚的,总之有很多不确定性,说强与不强都是扣了绝对的帽子。有关这个话题,发表一下个人的观点:
1.我之前在我的直播课程《跟着水哥学HyperLynx》当中,也说过一些观点,比如仿真的两个方面,前仿和后仿,前仿是制定规则,后仿更多是对规则的验证;
2.在我们工程领域,一般部分谁更重要,每个环节都是系统不可或缺的,举个例子来说就是集总式参数和分布式参数两个的重要性一样,不能说谁更重要;
3.硬件侧或者SI如果能够准确快速的给到PCB Layout设计师适合项目设计的规则,当然前仿感觉没做,但是实际使用了分析方式的经验分析方式或者近似数值的方式进行了,而可能没有使用计算或者仿真工具的方式,但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前仿,因为当前一个更好的答案比迟来准确的答案可能更重要;
    4.当前我们工程领域的现状是,更多偏向于后仿的原因是,PCB Layout工程师和硬件对于SI是有脱节的,更多是快速交付,验证没问题就可以了,所以后仿显得分量重一些,但是后仿不成功,则需要进行分析改进,本身就是在做裕量预算的时候可能就有些不够,所以这个就是对前仿的忽视吧;
    5.制定有效的设计规则,并传递给下个流程的设计师,是非常有价值的,通常对于后续的返工和成本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也是前仿的价值所在;
    基于以上的部分,感觉还没有说完似得,我个人的意见是根据项目的情况和个人所处的岗位阶段来分析是前后仿真的定位,总之前仿和后仿都很重要.....有时间请关注下《跟着水哥学HyperLynx》,来和我更多的交流。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