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和压敏电阻抑制浪涌的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8-25):
    NTC和压敏电阻抑制浪涌的工作原理有什么不同?

网友:
    当加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低于它的阈值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它相当于一个阻值无穷大的电阻。也就是说,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其阈值时,它相当于一个断开状态的开关;当加在压敏电阻上的电压超过它的阈值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它相当于阻值无穷小的电阻,也就是说,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高于其阈值时,它相当于一个闭合状态的开关。

网友:
    压敏电阻一般并接在电路里面,平时阻抗很高,一旦电压(比如浪涌)超过阀值,则其阻抗变小,将能量通过压敏电阻释放到地,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NTC,又叫热敏电阻,其阻抗与温度相关,往往是温度越高,阻抗越高,温度越低,则阻抗越低(常用温度范围内)。
所以NTC一般串接在电路里面,一旦流过其电流增大(比如浪涌导致)或者外部环境温度升高,热敏电阻阻抗变高,其两端电压则变大,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多余的能量则直接依靠NTC耗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