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变压器原理(看似简单的问题)??

楼主(2022-08-25):
    关于脉冲变压器原理(看似简单的问题)??
  初级输入一个方波信号,次级输出的信号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清楚。记得初中课本上有电压与匝数成正比,与电流与匝数成反比,但输入输出都是交流正弦波。我想,如果输入直流,因为磁场无变化所以次级应该无电流输出,这样,输入方波信号,次级只能在跳变沿有脉冲电压感生出来。那么pwm技术又是如何通过调整脉宽来稳定次级输出呢?

网友:
    在高电平期间,磁感应强度是变化的。
脉冲变压器的磁感应强度在很小的范围内变化,所以高电平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
    电感饱和前以一定关系增长,饱和后就不变了
感应电流则取决于磁通变化率
物理学基本知识,建议先找相关内容把公式看看

网友:
    磁通变化率跟什么有关系
磁通变化率跟什么有关系,应该是初级输入的电流变化率吧,那么输入理想的方波就会有无限大的感生电流吧!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PWM 信号一般含有直流和低频成分,很容易引起变压器磁饱和,所以原则上不能直接送入脉冲变压器,用光耦隔离比较多见。一定要用脉冲变压器的话,初级侧用合适的电容隔离直流,次级侧用钳位电路恢复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