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M8406功放芯片和喇叭的选型

楼主(2022-08-25):
PAM8406手册上的参数,选8欧的喇叭功率选多大 ,1.6是功放的输出功率吗 。  8欧喇叭选1.5W还是2.5W,声音大,失真小
为什么8欧的有两个功率参数,1.8和1.6W

网友A:
1.6是功放 5v 的输出功率,8欧喇叭选 2.5W 声音大,失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是功放 5v 的输出功率,8欧喇叭选 2.5W 声音大,失真小。

喇叭功率大于功放的输出功率,最大音量时,会不会烧坏功放
喇叭功率小于功放功率,开大音量,会不会烧坏喇叭或者破音,
失真在哪种情况下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