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输入电压怎么确定?

楼主(2022-08-25):
AD芯片输入电压怎么确定?

网友:
ad采样时,输入电压=输入端电压与参考端电压之差。比如:
采用差分输入的ad芯片,输入电压=输入正端电压与输入负端电压之差;
一般情况下,ad芯片没有说明时,输入电压=输入端电压与模拟地之差。
如果有特别说明,则按要求去做(如本题)。因为对输入端的要求,与ad芯片内部的基准电压形式,和ad转换方式有关。如果不按要求去做,ad转换的结果就不保证是正确的。

网友:
    Vref是参考电压,简单来说,假设你这个A/D芯片是8位的,那Vref=2.5v,当你的输入电压VCC=2.5V的时候,输出数字信号就是11111111,也就是最大值。输入电压范围一般不会超过Vref,否则输出溢出。而且输入电压还受你的A/D芯片限制,输入太大会烧芯片。要测量大电压就采用楼上说的分压法。而输出数据处理的话,(比如你要显示电压做电压表,那就把输出的数据当成你没分压时候的电压,也就说,假如你输入15V,通过分压到A/D芯片只有5V,那你在输出数据处理的时候也当成15V处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