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正激的占空比取值问题

楼主(2022-08-25):
请问,有源正激得最大占空比取多少比较好呢?占空比小则输出电流大,主边的匝数少些,但是副边SW端电压高。占空比大,输入电流小,主边的匝数多些,同时副边SW端电压要低些。 而且我有点不懂Dmax,假设从0.65降到0.55,这对整个电源的设计有哪些影响?

网友:
如果是AC230V输入的话,MOS耐压,是主要瓶颈,看你是打算用800V,900V,还是1000V的管子。

网友:
占空比大,电流一般就小;占空比大,MOS耐压就要高,效率的话,要综合考虑了,不能说占空比大好还是小好。

网友:
这电压不高,取大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