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让一个值平稳缓升缓降(像电容充放电一样)

楼主(2022-08-25):
    比如给定一个值200 从0缓慢升到200。不是突变直接给200。下次这个值又是100,200又平稳缓慢的降到100....等。好像电容充放电特性。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实现 ??谢谢。8 f2 h9 E, F! Z7 ]

网友:
    在定时中断里低通滤波吧, 把截止频率定到你想要的带宽就好了。

网友:
    参考PWM呼吸灯

网友:
    将变化过程量化,然后用PWM或DAC输出,即控制各个时刻的占空比或DAC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