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一般是由谁来加MARK点,另外如果是我加,用DXP怎么加?

楼主(2022-08-25):
PCB板上,一般是由谁来加MARK点,另外如果是我加,用DXP怎么加?

网友:
做个封装,导进去,

网友:
Mark点通常由绘制电路板的人加。如果自己不想加,可以让做电路板的工厂加工艺边,并在工艺边上加Mark点。

网友:
一般由设计者或者画板的人加,加的时候在工艺边的随便两个对角上放置两个没有孔的焊盘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