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4v / 4A大功率的L298N模块?

楼主(2022-08-25):
我的系统用的是24V直流电机,刚才看了这个L298N模块,输出是12V//2A电流,是不是功小24 了,请问有大功率的吗?

网友:
    不知哪里看得参数用输出12V表示,通常是用工作电压范围表示:
电流-输出/通道 :2A
    电流-峰值输出 :3A
    电源电压 :4.5 V ~ 46 V
工作温度 :-25°C ~ 130°C

楼主:
    谢谢上面神码的回答,我需要把问题补充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