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正确选择电源适配器呢?需要注意哪些原则呢?

楼主(2022-08-25):
该如何正确选择电源适配器呢?需要注意哪些原则呢?

网友:
高档电器设备应使用带保护功能的插座。

网友:
不要将累计功率超过插座额定功率的多台电器共用于同一插座上。

网友:
电源适配器,一定要电流电压输出稳定的,波动小的

网友:
带接地极插头的设备要使用带接地的三极插座,以保证地线畅通。

网友:
不要长时间在潮湿环境中使用插座和电器。

网友:
使用中如遇保护门未闭合现象,则应切断电源后重复插拔动作,即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