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如何查看圆极性能?

楼主(2022-08-25):
请问CST如何查看在一定频段内的圆极性能?

网友:
    先设置宽带远场特性,再在后处理模板中设置。
    宽带远场:Macros--Farfield--broadband Farfield monitors,设置你想要的频段和频点间隔;
后处理模板:Results--Template Based Poetprocessing--1D results--Farfield(Broadband),再选择你要的方向或者某个面,component里面选择轴比

网友:
    你自己摸索一下,或者查看CST高级概念这本书,里面有讲后处理模板,这个论坛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