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打开drill层只有钻孔符号

楼主(2022-08-25):
allegro出gerber板子有钻孔符号列表,但是cam350打开drill层只有钻孔符号,没有那个列表,求大神解答。

网友:
注意两点:
1、选中DRILL,即Film name为DRILL
2、Undefined line width不要为0

同理,如果出现了其他在allegro里正常,在CAM350里却看不到的情况,选中对应的Film name修改Undefined line width不为0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全中钻孔层,然后按A,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