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原理图转成orcad capture 闪退!

楼主(2022-08-25):
    AD9的原理图转成orcad  每次translate 的时候 capture就未响应  看导出文件只有库  没有DSN文件  求大佬指点!

网友A:
    用AD9保存原理图工程时,保存类型选DSN,文件扩展名写OLB,再用orcad打开OLB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9保存原理图工程时,保存类型选DSN,文件扩展名写OLB,再用orcad打开OLB文件就可以了

你是17.2的cadence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