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大神

楼主(2022-08-25):
我用pads 软件编辑封装的时候提示说加载的是一个模具元件封装, 不允许编辑 ,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操作能修改的???

网友:
更改 layout中元件封装的方法步骤:
         选中需要更改的元件,右击--edit decal 进入到封装编辑界面,在此界面下,按ctrl+O,在弹出的对话框“Are you sure discard the decal loaded from the board”,选择yes。
          然后打开你要的新封装,然后 file----exit decal editor,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确定”即可。

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