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打静电需要怎么测

楼主(2022-08-26):
请问下,对网口打静电,是只进行接触式放电,还是接触式和空气放电都打?

网友A:
都要打,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的模型不一样。针对的设计问题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打,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的模型不一样。针对的设计问题也不一样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