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方向与器件垂直还是平行?

楼主(2022-08-26):
    像一些0201的器件,孔打在焊盘上不利于焊接,所以我们在打孔的时候,孔的方形应该和器件方向平行还是垂直呢?

网友A:
    从焊接方面看打孔平行与器件较好,从SI/PI方面看打孔垂直器件比较好。0201器件个人倾向于打孔平行与器件。
顺便问一下怎么现在论坛里好多人的头像变成一样的了?我也想换成这个头像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焊接方面看打孔平行与器件较好,从SI/PI方面看打孔垂直器件比较好。0201器件个人倾向于打孔平行与器件。
 ...

在有树脂塞孔的工艺下,直接打在焊盘上和垂直打孔更推荐哪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有树脂塞孔的工艺下,直接打在焊盘上和垂直打孔更推荐哪种呢?

没啥区别 一般孔打在焊盘上是空间受限

网友:
    直接打在盘上最好。如果是滤波电容的话,电源孔和地孔构成的环路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有树脂塞孔的工艺下,直接打在焊盘上和垂直打孔更推荐哪种呢?

    打焊盘上,减少走线的寄生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