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2-08-26):
由于水位传感器的检测环境复杂多变,能点科技针对市场的不同需求,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那么如何选择一款合适且性价比高的水位传感器呢?下面来一起了解下吧。
光电水位传感器
光电水位传感器是用于测量液体位置变化的传感器,是现在市场上应用比较广泛的传感器之一。光电水位传感器是利用光在两种不同介质面产生反射的原理,当无水时,传感器内发射管所发出的光通过棱镜折射回接收管,当有水时,发射管所发出的光线会折射到液体中,以此来判断有水无水。光电水位传感器有多种款式(分离式、一体式、多点式),其原理都是相同的,可根据应用环境选择。光电水位传感器的检测精度高、内部无机械部件、免调试、灵敏度高,且体积小、结构简单、安装方便(可上置、下置、斜置、侧向安装)。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属于非接触式传感器,可不用接触液体直接检测,水箱不用开孔,且有杂质、污垢液体等都不会影响检测结果。电容式水位传感器内置mcu芯片,通过感应有水无水时的电容值差异来判断水箱内是否缺水。电容式水位传感器是外贴式安装,紧贴于绝缘水箱外壁使用。

网友:
    液位传感器的检测环境可以根据不同环境选择不同的传感器,传感器内部也嵌入了MCU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