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充电插座,强电部分怎么设计零火线隔离?

楼主(2022-08-26):
USB充电插座,强电部分怎么设计零火线隔离?

网友: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应该是强电和弱电的隔离吧。

网友:
拆一个手机充电器就知道了,强弱有间距要求,现在都是变压器隔离。

网友:
火零线功能绝缘,强弱电加强绝缘,你要对照标准去设计,GB4943.1

网友:
    ;P;P;P;P;P;P

网友:
    零火之间有爬电间距和电气间隙的要求,具体的有相关标准GB49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