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必须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8-26):
PCB设计中必须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网友:
时钟振荡电路、特殊高速逻辑电路部分用地线圈起来。让周围电场趋近于零。

网友:
I/O 驱动器件、功率放大器件尽量靠近印制板的边,靠近引出接插件。

网友:
能用低速的就不用高速的,高速器件只用在关键的地方。

网友:
使用满足系统要求的最低频率的时钟,时钟产生器要尽量靠近用到该时钟的器件。

网友:
使用 45°的折线布线,不要使用 90°折线,以减小高频信号的发射。

网友:
单面板、双面板,电源线、地线要尽量粗,信号线的过孔要尽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