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定义板切割时为什么不起效果?

楼主(2022-08-26):
AD20定义板切割时为什么不起效果?

网友:
AD20定义板切割没有效果可能是因为原理图的相关设置出了问题,或者是,原理图对应的原件封装有问题,使得更改后没有产生效果,还有要注意的是,各个元器件的名字也一定不能要一样,不然就会造成某方面数据全错,无法正确进行。

网友:
以试试运行设计规则检查,打开信息面板,查看到底有没有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