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gerber,再导入CAM350拼板的问题

楼主(2022-08-26):
在网上看了一个CAM350自动拼板的教程,拼到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drillDrawing层的一张表数量这一列不会跟着拼板数量变化。比如拼了10块,数量应该 *10 才对吧。所以想问问怎么让表中的数量与实际数量一致?

网友:
叫板厂处理就行啦,告诉板厂大概拼板方式,其它的就不用管啦。

网友:
在CAM350里添加文字“*10”,再移动好位置。

网友:
一直没学好拼板,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