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铜皮刷新问题

楼主(2022-08-26):
    平时铜皮都是设置为smooth, 现在频繁遇到下图的问题:在敷完地铜皮后,只要我移动走线,增加或删除过孔,铜皮填充方式就会自动变为Disabled。
    有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可有解决办法,百度能搜到的都已经试过了,没有一个成功的。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铜皮参数设置里面把Dynamic Fill设置成了Disable,如果不是的话,再database check一下

网友:
    去shape选项卡里面设置

网友(2024-04-12):
    我也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修改别人的板子也遇到这种情况,修线;打孔都会自动变成Disab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