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程序下载进FPGA中,是下载到哪里去了??

楼主(2022-08-26):
    将程序下载进FPGA中,是下载到哪里去了??

网友:
    掉电就没的 肯定是随机 就是ram呗
    FPGA没有rom 可以用epcs芯片当做rom 存储程序
    上电后 EPCS芯片会自动将程序加载近PFGA的ram中运行
    俗称固化

网友:
    内部有部分区域是SRAM,专门用来存储程序用的,不占用FPGA芯片本身内部逻辑资源,但掉电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