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仿真时如何选择是用离散端口还是波导端口呢?

楼主(2022-08-26):
大部分情况下,用微带线或者CPW传输线给天线馈电的时候都是用波导端口,为什么要这么选择?

网友:
    看你的结构如何决定使用什么端口。
    比如波导结构通常采用波导端口波导端口有一个局限就是,波导端口必须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否则是加不上端口的。
折中的作法是做一个转接波导让其和坐标系平行或垂直,离散端口没这个限制,这是cst固有的问题

网友:
    波导端口等效为有一个无限长的波导与结构向连接,要定义传输模式,理想波导馈电,反射能量很小,计算较为准确。
离散端口等效为一个电源,为结构供给能量,可定义为电流,电压,或功率(S参数),用两个端点连接,使用较为方便。离散端口一般用于天线的馈电,频率较低的传输线,对于频率很高时,可能造成端口与结构不匹配。
所以还是选用波导端口较好。个人意见哈

网友:
    离散端口的定义需要激活选线中心点工具(object-pick-pick edge midpoint),选择好两个端点之后可以在solve-discreteports中选择离散端口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