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PCB布局对电磁兼容性的影响

楼主(2022-08-26):
  印刷电路板的电磁兼容性方面的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对层进行安排。通常,PCB单面板中的层主要由电源、信号层构成,同时它们所处的方位还会决定PCB单面板的电磁兼容性。
  通过实际的PCB单面板电源、信号密码等信号数量,并融合PCB单面板的整体性能,来确立PCB单面板层数。在数字信号处理器的控制电路里,具有下面的多路电源:+15V-A、+15V-P、EX5V、VDD1.8 等。在这些多路电源中,+15V-A 能够调理电路供电,EX5V 能够进行通信电路供电、VDD1.8 能够进行内核供电。与此同时,还具有很多的多种地,其中主要包括DGND、PGND、EXGND。DGND 代表的是数字地、PGND 代表的是保护电路地、EXGND 代表的则是通信电路地。
  如果想防止电源信号出现交错的情况,同时保证地面具有完整度,那么最好使用四层板结构。其中顶层属于信号层,中间层由地平面以及电源平面组成。地平面和电源间的芯板不能太厚,可以采用分布电容的方式来达到去耦的目的。
  在信号处理器的控制电路里,要根据所有电路模块的各种功能划分电路。电路主要分为电源电路、A/D 电路、调理电路、通信电路等。在设计印制电路板的过程中,要通过信号流向的实际情况,划分电路的模块,尽量让布线路径短一些,而且所有模块之间不要出现交错的情况,降低各种模块的互相干扰的程度。
  信号频率可以分成高频和低频两种电路。通常情况下,高频电路走线会短一些,能够避开敏感电路。
  电路布局要根据信号流向,尽量让主要的高速信号走线短一些,也要让电路板齐整些。时钟信号要尽可能地短。还要屏蔽掉那些较为敏感的信号线。

网友:
    PCB布局布线时就要考虑电磁兼容对其的影响

网友:
    PCB单面板中的层主要由电源、信号层构成,同时它们所处的方位还会决定PCB单面板的电磁兼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