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sp430单片机端口接CPLD后电压降低?

楼主(2022-08-26):
不接cpld,端口电压正常,为3.3V,接了以后,只有0.4V!
是不是要加上拉电阻啊?怎么加?

网友:
看看你的CPLD和单片机接口是否设置成高阻状态,如果它输出0,单片机怎么也拉不高,严重会烧坏器件。

网友:
430初始化是否是上拉,在端口处接10K电阻到3.3V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
试试一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