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在内层走线的时候应该布在哪一层好?

楼主(2022-08-26):
高速信号在内层走线的时候应该布在哪一层好?

网友:
上下参考平面都是GND,STUB最短的信号层

网友:
能用表层连接上是最好的,不能的时候就考虑STUB最短、参考地的层面。

网友:
表层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间,就选择两面都是参考地的层面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6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7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8

网友:
    :lol
楼上说的很不错9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行家

网友:
    楼上说的真的8错

网友(2023-12-05):
    楼上说的很不错9

网友A:
    当你的信号速率很高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楼上说走表层的可能会是个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的信号速率很高的情况下,你会发现楼上说走表层的可能会是个坑。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