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DC12-50V,输出12v的稳压芯片(管)/方案推荐?

楼主(2022-08-26):
输出电流50ma。现在有办法一:稳压36V--稳压24--稳压12v
办法二:DC-DC。
一:36V端稳压管没找到,只有稳压二极管。因为我的供电波动较大,担心其使用寿命, 并且7824和12的效率较低,发热也很严重。
二:可以很好的解决发热问题,但如此宽电压的芯片哪里有?

网友:
LM2576HV的工作电压范围上限是60V,63V是极限输入电压,正常工作时不应该超出60V,另外它的最大输出电流是3A,不是1A。

网友:
用LM2575HVT-12,这是个开关电源芯片,输入电压最高可达63V,输出电流1A,效率也比较高,电路简单,可以自己找下资料。一定要用高电压版的,就是HV,普通的只能到4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