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光通信中继距离可采用哪些技术?

楼主(2022-08-26):
    延长光通信中继距离可采用哪些技术?

网友:
    光放(EDFA)或者电中继

网友:
    中继分数字外线 和模拟外线二种,数字外线是一根光纤进来有30个通道,可以绑定无数个小号。 模拟外线一根是一根,每根线都是独立的号码~其他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