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在电路中开关作用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2022-08-26):
    三极管在电路中开关作用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给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电流,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发射极
    之间就导通了,如同一个开关接通了。
    对于NPN三极管,电流方向为基极到发射极,集电极到发射极。PNP三极管刚好相反。

网友:
    既然是截止了,就认为没有电流通过了。

网友:
    管子因该是工作在饱和截止2个状态吧
3极管 做开关的时候.基极+饱和电流使纪电节也正偏.此时管子处于饱和状态 基区有很多的非平衡载流子,因为电倒调制效应的作用.此时电阻很小.相当与道通.当需要关断的时候,撤除基电极电流,载流子复合消失,管子截止,此时相当断开.大体上就是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