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CST MWS中离散端口电流端口怎么加?

楼主(2022-08-26):
    请教一下,电流端口怎么加?加一个电流输入端口还需加输出端口吗?怎么样设置构成电流回路?例如一根铜线,一段加入流,还需在另一端加端口输出吗?

网友:
    肯定要回路的,实际中要产生电流也要回路啊,可以接个电阻到边界,或者直接将端口的两端接在回路内

楼主:
    (7 K) 11 (7 K) 11
我想请教您一下,我设置的这个电流端口是否正确?多谢赐教!

网友:
    看了下,没问题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