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短路电路怎么做?

楼主(2022-08-26):
有个12V水泵,偶尔会坏,水泵是放水里的,一旦坏了,正负极就短路了,那电源就会烧掉,求个简单高效的防短路电路!

网友:
    加保险丝吧

网友:
    低成本保险丝,高级可以电流采样电阻加运放,ADC采集,过流保护

网友:
    找一电流适合的直流空气开关,使用前测试一下动作电流再用。

网友:
    用玻璃管保险就行。

网友:
    加个电流或者电压检测电路超标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