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9016C 双通道H桥电机驱动芯片—完美替代 DRV8833

楼主(2022-08-26):
CS9016C为玩具、打印机和其它电机一体化应用提供一种双通道电机驱动方案。完美替代 DRV8833。CS9016C有两路H桥驱动,可以驱动两路刷式直流电机,一个双极步进电机,多个螺线管或者其它感性负载。每个H桥的功率输出模块由N沟道功率MOSFET组成,用于驱动电机绕组。每个H桥均具备调节或限制绕组电流的电路。该器件利用故障输出引脚实现内部关断功能,提供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欠压锁定和过热保护,并提供了一种低功耗休眠模式。另外提供一个错误输出管脚nFAULT,当过流过温保护的时候,nFAULT为低电平.
CS9016C提供了纤小的的TSSOP16L-PP封装形式供客户选择,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双通道H桥电流控制电机驱动器
--可以驱动两部直流电机或一部步进电机
--RDS(ON):450mΩ(HS+LS)
输出电流(VM=5V,25℃时):2.0A驱动输出
输出可以并联
低RDS(ON)电阻
输出可以并用,最大提供2A驱动输出
低电池输出泄漏电流
宽电压供电:2.7V~11V
PWM电流整流/限流
过温关断电路
短路保护
欠压锁定保护

应用
玩具
打印机
办公自动化
POS机
机器人
安防摄像头

网友A:
    替代的芯片要选择封装和性能都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代的芯片要选择封装和性能都相近的

是的 ,有需要可以+V:181 2652 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