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想要用36v10A的锂电池驱动24v、额定电流为4.9A的电机

楼主(2022-08-26):
本人想要用36v10A的锂电池驱动24v、额定电流为4.9A的电机,并且将电路画在PCB板上,跪求大神指教有什么降压芯片可以用的、电流这么大在PCB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如电磁干扰、温度过高),PCB板上通常有哪些降温方式呢?

网友:
有很多解决方案的。

网友:
23V/5A的电流不小呀,建议把功率管单独做个散热器与PCB翻开为好。

网友:
采用大功率D/D变换器就可以,省去了自己考虑散热以及效率的问题。

网友:
TPS54560B-Q1,这个可以5A输出应该可以用的,不过考虑冗余的话 可以采用并行方式提升输出电流,这个的话首先电压是超过24V安全电压的,有安规的一些要求,另外电流要有大面积回流路径以减少EMC等问题,散热的话,PCB可以通过双面裸铜加过孔的方式散热,你这个功率这么大功率电感最好计算下耗损功耗加专门的散热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