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差分探头怎么接线使用

楼主(2022-08-26):
其实大多数人对高压差分探头的认识还是不够全面,如今计算机,通讯,消费类电子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着信号传输不断提高,电测仪器的使用也日益广泛。今天普科科技PRBTEK给大家说说差分探头具体是用法和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差分探头,探头的种类有很多,其中高压差分探头在开关电源应用中十分广泛,然而很多工程师对差分探头的理解不是很深刻,市场上差分探头生产厂家也不少,性能指标各不相同,甚至相差甚远,造成测出的波形也不尽相同,工程师无法看到正确波形。
高压差分探头主要是针对浮地系统的测量。电源系统测试中经常要求测量三相供电中的火线与火线,或者火线与零(中)线的相对电压差,很多用户直接使用单端探头测量两点电压,导致探头烧毁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大多数示波器的“信号公共线”终端与保护性接地系统相连接,通常称之为“接地”。这样做的结果是:所有施加到示波器上,以及由示波器提供的信号都具有一个公共的连接点。该公用连接点通常是示波器机壳通过使用交流电源设备电源线中的第三根导线地线,将探头地线连到一个测试点上。如果这时使用单端探头测量,那么单端探头的地线与供电线直接相连,后果必然是短路。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差分探头进行浮地测量。
差分探头总结如下:差分探头是目前开关电源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满足浮地测量要求和隔离的需要;测量大信号时,只要探头的畸变能力做的好,一般不会存在问题;测量小信号时,最好选老一点的牌子,同时注意测量方法,比如双绞线方法,能够提供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
公用连接点通常是示波器机壳通过使用交流电源设备电源线中的第三根导线地线,将探头地线连到一个测试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