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程序下载进去后不管用,怎样解决呢?

楼主(2022-08-26):
在Device中设置unused pins 能控制相应指示灯对应管脚的状态 ,但是写程序 就不管用 不能让管教的电平变低或者变高。

而且还不明白的是 我明明设定的是unused pins ,且指示灯对应管教在管教配置时 已经设定了 但是还是被 unused pins 配置控制 这是为什么?

以下是我写的程序 。
module liushuideng_1(liushui);

output liushui;
wire liushui;
assign
liushui= 0;
endmodule
又试试 把 unused pins 设置成As input tri-stated 指示灯不亮 ,且指示灯确实是低电平亮的 但是程序不论是吧liushui设置成0 还是1 都不亮。

网友:
    指示灯对应管教在管教配置时 已经设定了 但是还是被 unused pins 配置控制。
这句话是不是说你的程序在管教配置的时候将liushui管教配置成其他的管脚,在烧录进去后控制这个管脚还是能引起LED灯的状态变化?那我怀疑是你的LED灯是低电平有效,如果你没有用的管教不是配置为三态很可能导致你的LED灯的状态不确定。
要想避免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在配置的时候将UNUSED PINS配置为As input tri-stated这种状态。
    其次你的程序不够严谨,一般要指明变量位宽。

网友:
    1:首先要看一下你的LED是高电平亮还是低电平亮;高亮的话就要assign liushui= 1'b1;
2:你的管脚锁定了没有?锁对了没有?我不知道你说的unused pins是什么,但我们一般是把unused pins 设置成输入三态;锁管脚是在Assignments->Pins 中
    3:把 wire liushui; 这句去掉。

网友:
    用的什么期间? 是TTL电平吗?
    liushui= 1'b1;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