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不间断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2-08-26):
    当电压高于380 低于110时 电脑还能正常使用吗? 会不会烧坏了 啊?

网友:
    不间断UPS电源内部或者外部装有蓄电池组,当市电不稳或者停电后,可以通过蓄电池逆变给用电设备提供一定时间供电,例如电脑 服务器等,可以有一定时间来保存数据 关机等,具体后备时间取决于电池组的容量和用电设备的功率。所以称为不间断电源,

网友:
    很显然,这个是你ups内部自动切换电路存在了延迟故障,一般很可能就是继电器及相关元件的问题。

网友:
    要是有配在线式UPS的话,你的电脑没问题,市电电压过低,UPS会转到电池模式下工作,保证你的电脑正常工作,要是过高,你的电脑也是没问题的,UPS同样会转到电池模式下工作。但对于UPS,像你说的高到380V时,就不好说了,有些UPS会烧掉,有些不会。看不同UPS厂商的设计。总之,用在线式的UPS,不管市电怎样,你的电脑没问题。

网友:
    要是你配的是后备式或互动式UPS,低压也是没问题,但要是高压的话,这时有两个情况,要是电压由正常突变到380V左右的话,那你的电脑可能会被烧坏,要是电压是由正常慢慢升到380V的话,那你不用恼,电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