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接到CPLD,却不能起振,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26):
64MHz有源晶振,接在Max II的全局时钟输入脚,但上电后无法工作。
供电正常3.3v DC,更换晶振也无效,偶然振荡起来很快又停振了,请高手指点。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1. 电源是不是稳定
2. 电路有没有接错
3. 检查晶振是 5V 用的还是 3.3V 用的

网友:
断开负载(CPLD),多测试一下,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CPLD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