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仿真时sink设置等电压还是等电流

楼主(2022-08-27):
    如题,PowerDC仿真的时候,sink对应电源pin的面积比较大,如果设成等电压没办法反映不同pin之间的电压差,但是设成等电流的话又不符合实际的电流分布。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仿真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的电压电流分布吗?

网友A:
    担心pin group不能反映pin之间的电压差,可以分别建port,找sink 芯片对应pin的消耗电流,不同的pin应该给芯片内部不同模块供电,可以让芯片提供各模块耗电情况,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担心pin group不能反映pin之间的电压差,可以分别建port,找sink 芯片对应pin的消耗电流,不同的pin应该给 ...

如果是不同模块那种还好说,有的是同一个模块,功耗很大,在die上有比较大的面积,用很多pin来供电,这种很难给出电流分布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B:
    可以设置unequal current,每个pin单独设置电流

网友(2023-11-28):
引用 网友A:
    担心pin group不能反映pin之间的电压差,可以分别建port,找sink 芯片对应pin的消耗电流,不同的pin应该给 ...

你好 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unequal current,每个pin单独设置电流

unequal current 这个选型有看到,可以设置,但是具体在哪里设置电流没有找到

网友(2024-04-14):
    可以设置多个sink 给每个sink一个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