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sign Object Find Filter的快捷键设置?

楼主(2022-08-27):
请教大佬,能不能设置选择Design Object Find Filter元素的快捷键,如何在env文件中写这样的语句?谢谢~
比如,再Move命令下,快捷键ALL off/on,快捷键选择Pins/Vias/Clines,如何在env文件中写这样的语句,望大佬指点~

网友A:
    funckey fn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nets YES;setwindow pcb'                     #选择网络
    funckey fs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symbols YES;setwindow pcb'                        #选择symbol
funckey fv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vias YES;setwindow pcb'                     #via
funckey fg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groups YES;setwindow pcb'                   #groups
funckey fr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shapes YES;setwindow pcb'                   #shapes
funckey ft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text YES;setwindow pcb'                     #text
funckey fp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pins YES;setwindow pcb'                     #pin
    funckey fc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clines YES;setwindow pcb'                   #clines
funckey fl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lines YES;setwindow pcb'                    #lines
    funckey fd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cline_segs YES;setwindow pcb'                        #Clines seg
    funckey fa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setwindow pcb'                                                                                 #all off
funckey fz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vias YES;FORM find cline_segs YES;FORM find pins YES;setwindow pcb'         #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nckey fn 'setwindow form.find;FORM find all_off;FORM find nets YES;setwindow pcb'                  ...

    Got it!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