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版本导入3D模型问题

楼主(2022-08-28):
    求助我导入模型时看不到模型预览,保存时提示The facet file(.xml) for the STEP model "r0402. STEP" cannot be found or its size is too big to be attached.如下图,补丁版本114,115都试过

楼主:
    图片见本帖子,模型名字没有异常,模型都是别人用过的,模型的路径也选择了

网友:
    清理下或者刷新呐。

网友:
    模型文件太大了

网友(点评):
應該是COPY檔案壞了, r0402 要太大很難, 就用3D軟體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见本帖子,模型名字没有异常,模型都是别人用过的,模型的路径也选择了

你打开0402的3d模型看看,是不是稳定有问题

网友(2023-04-17):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普遍吧

网友(2024-04-11):
    同样问题,之前解决过,但忘了,这是最尴尬的。

网友:
    你需要安装一个pro-e然后打开一下stp文件,就会自动产生.xml文件了。

网友(2025-03-07):
    我也看不到预览,保存也没有任何报错,怎么回事呢?然后保存了器件,更新后再3d view预览就直接报错弹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