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skill创建或者删除xnet

楼主(2022-08-28):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用skill创建xnet?

网友A:
    百度一下很多教学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很多教学视频

    能不能请教下具体是哪个指令可以实现创建x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请教下具体是哪个指令可以实现创建xnet?

    首先打开PCB,首先需要找到Xnet信号跨接的器件(电阻、电容等),
    再点击菜单“Edit”下面的“Properties” (Edit-->Properties),然后选择右侧“option”过滤栏中的“Comps”,再选中电阻、电容,弹出话框,勾选“Signal_Model”
    注意:选的是Comps而不是Symbol
    最后勾选Signal_Model,然后点击Apply,再点击“OK”关闭对话框,Xnet属性即删除。

网友(2022-09-29):
    同问,有没有什么这样的函数接口?

网友B: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方法等

楼主(2023-01-04):
引用 网友B: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指令,方法等

    我最后用的录制,但是放到程序里执行会很花时间,因为需要创建的xnet零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