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gro16.6三维模型显示问题

楼主(2022-08-28):
    求助,封装画好后加入封装可以正常显示,封装导入PCB以后添加step也是正常的,但就是在整张板子上不显示。设置Package height高度的时候还不能选中。
    同一张板子的其他元件就可以正常显示。排除相应的层没有打开和软件问题

    图片如下:

Package Mapping中正常显示

楼主:
    画封装的时候3D显示

楼主:
    导入PCB板后的显示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你路径里面设置了很多个封装库,有同名封装在其他库里面没有对应3d,而那个路径排在前面。
    把你对应了3d的封装路径往前排,再整个更新封装。
    试一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你路径里面设置了很多个封装库,有同名封装在其他库里面没有对应3d,而那个路径排在前面。
把你 ...

多谢大佬,定位原因是我经常整个文件夹压缩备份然后再拷回来。可能路径不变但是库的指定需要重新刷新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匹配模型的话,placebound的高度是不是应该不用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