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GT6TR,ADG5412FBRUZ-RL7,EP4CGX30BF14C8N 芯片资料

楼主(2022-08-29):
STM32F407VGT6TR:ARM® Cortex®-M4 series 微控制器 IC 32 位单核 168MHz 1MB(1M x 8) 闪存 100-LQFP(14x14)

参数:
核心处理器 ARM® Cortex®-M4
内核规格 32 位单核
速度 168MHz
连接能力 CANbus,DCMI,EBI/EMI,以太网,I²C,IrDA,LINbus,SPI,ART/USART,USB OTG
外设 欠压检测/复位,DMA,I²S,LCD,POR,PWM,WDT
I/O 数 82
程序存储容量 1MB(1M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 闪存
RAM 大小 192K x 8
电压 - 供电 (Vcc/Vdd) 1.8V ~ 3.6V
数据转换器 A/D 16x12b;D/A 2x12b
振荡器类型 内部
工作温度 -40°C ~ 85°C(TA)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 100-LQFP
供应商器件封装 100-LQFP(14x14)

ADG5412FBRUZ-RL7:4 电路 IC 开关 1:1 11.5 欧姆 16-TSSOP

规格:
开关电路 SPST - 常开
多路复用器/解复用器电路 1:1
电路数 4
导通电阻(最大值) 11.5 欧姆
通道至通道匹配 50 毫欧
电压 - 电源,单 (V+) 8V ~ 44V
电压 - 供电,双 (V±) ±5V ~ 22V
开关时间 (Ton, Toff)(最大值) 500ns,515ns
-3db 带宽 270MHz
电荷注入 -640pC
沟道电容 (CS(off),CD(off)) 12pF,11pF
电流 - 漏泄 (IS(off))(最大值) 500pA
串扰 -90dB @ 1MHz
工作温度 -40°C ~ 125°C(TA)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 16-TSSOP(0.173",4.40mm 宽)
供应商器件封装 16-TSSOP

特征:
高达 −55 V 和 +55 V 的过压保护
高达 −55 V 和 +55 V 的断电保护
源极引脚上的过压检测
低导通电阻:10Ω
0.5 Ω 的导通电阻平坦度
5.5 kV 人体模型 (HBM) ESD 等级
任何情况下的闩锁免疫
不存在数字输入的已知状态
VSS 至 VDD 模拟信号范围
±5 V 至 ±22 V 双电源操作
 至 44 V 单电源供电
在 ±15 V、±20 V、+12 V 和 +36 V 下完全指定

应用:
模拟输入/输出模块
过程控制/分布式控制系统
数据采集
仪器仪表
航空电子设备
自动测试设备
通讯系统
继电器更换

EP4CGX30BF14C8N:嵌入式 -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169-LBGA

参数:
LAB/CLB 数 1840
逻辑元件/单元数 29440
总 RAM 位数 1105920
I/O 数 72
电压 - 供电 1.16V ~ 1.24V
安装类型 表面贴装型
工作温度 0°C ~ 85°C(TJ)
封装/外壳 169-LBGA
供应商器件封装 169-FBGA(14x14)

STM32F407VGT6TR,ADG5412FBRUZ-RL7,EP4CGX30BF14C8N

网友:
很好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很好很好,值得学习!!!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