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一个以一定的时间范围开关电机的时间控制器?

楼主(2022-08-29):
请教如何制作一个以一定的时间范围开关电机的时间控制器?

网友:
一般时间间距较短的话,可以用 555 来做时间定时器;若间距时间较长,则用单片机为好!

网友:
如果你是时间确定了的话可以直接用555定时器搭建一个延时电路,如果你想随时改变延时时间,那建议用单片机做。

网友:
一般用单片机比较稳点,严实点路不太稳定。

网友:
这个看你的成本来选择吧,如果想要简单的可以淘宝搜下延时芯片,好像可以实现0.1-几千秒S延时的。

网友:
不会单片机只能买成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