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设计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楼主(2022-08-29):
PCB电路设计常见的误区有哪些?

网友:
这PCB板子的PCB设计要求不高,就用细一点的线,自动布吧。

网友:
这些总线信号都用电阻拉一下,感觉放心些。

网友:
CPU和FPGA的这些不用的I/O口怎么处理呢?先让它空着吧,以后再说。

网友:
这些小芯片的功耗都很低,不用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