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原理图导入PCB的元器件重叠怎么快速展开?

楼主(2022-08-29):
一个个的拖出来很慢,怎么能快速的展开这些重叠的元器件?

网友:
可以使用快捷键,比如直接用A+E,就能自动按向左排列展开了,其他类似。

网友:
选中重叠的器件,右击鼠标,选择Align。在Align选项中,可以使用align left(maintain spacing)、align right(maintain spacing)、align top(maintain spacing)或者align bottom(maintain spacing)就能将重叠的元器件按照左、右、上或者下展开排列了。记得一定要选择带有(maintain spacing)的这四个中的,其实任意用一个就能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