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电镀软金槽内镍含量升高的原因

楼主(2022-08-29):
加金盐后金的浓度经化验分析没有达到理论值,可排除化验分析的误差,而镍的含量却在升高,请问是何原因, 怎么使镍的含量快速降下来?

网友:
镍在原理上是可以隆的,不过那样的做法可会让金含量下隆15%,这样子的话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镍含量升高当然是要控制前水洗的干净程度了。大部分的镍离子都是前面带过来的,但是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金槽温度一定要在标准范围内,这样板面上的镍离子才不会反镀出来。另外,在金缸内本身它就是一个还原过程,所以镍离子增多也是很正常的。到每升500PPM就可以重新开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