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M350 导入Gerber File, 怎么看出PCB板是几层啊?

楼主(2022-08-29):
用CAM350 导入Gerber File, 怎么看出PCB板是几层啊?

网友:
CAM哪个版本的?

网友:
你将它所有的GERBER文件和钻孔文件全部导入,这样,你在CAM350里就可以看到有几层了。你选择自动导入,因为你不知道层数。

网友:
通常一个gerber file就是一层,看看扩展名吧,一般是可以知道是哪一层的,比如.gtl就是第一层,.gbl就是最后一层。当然不排除有的机加工文件也用gerber格式保存,具体的要看你的资料了。

网友:
看层得后缀名,如双面一般有 GTL GBL两层,四层有GTL L2(GND) L3(VCC) GBL。